示波器修DELL N4110 待机3.3V和5V电路过程

楼主(2020-07-12):
机型:DELL N4110,比较经典的老机型
故障:无待机3.3V和5V。
维修:开盖维修,测量电压无待机3.3V 5V电压,待机供电芯片采用RT8206B,

查了资料,基本就是几个测试点,6脚19V,1脚基准2V,7脚LDO电压,测量了有供电19V,LDO也是5V,1脚无2V电压,首先要工作肯定要有基准电压,都说这个芯片容易坏,找了一个正常的板拆了一个,这样的芯片拆装还是方便,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继续查,这次测量是开机有一下出电压马上就没有了,2V基准电压也是一下就没有了。奇怪后面短路,测量也没有啊,3.3V和5V输出电容也换了,(电容是钽电容,说是不那么容易坏,开始测量以为是坏的,原来里面有二极体)。换了也是一样,看来不是电容问题,测量又没有短路,陆续把1脚和7脚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有点怪的是,好像每次加热芯片后,都可以正常开机,但开不久,冷机几乎无电压出。这时忽然想起来,我的示波器不是刚到了吗?修PWM电路的神器。
好了正戏开始。
受老师课程的启发

抓得5V电压电感后端波形,现出了原形,原来是5V保护电压出不来。波形直线下降,3.3V是斜线下降,拍了图后来没找到。

直接就把一下管拆下,测得下管损坏.
DS极的二极体和阻值很小。不正常

从料板直接拆了上下管,一起换了。测试了两天机器正常。

下面是换好上下管机器正常后测量的波形
电感前端

3.3V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

双通道的电感前端波形,应该是没测好。

机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2020-08-11):
哈哈哈哈哈哈,,牛。。。。。。。。。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2020-10-23):
会分析波形,楼主是一个抓波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