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主板内存电压始终只有1.36v

楼主(2020-07-12):
华硕A55BM-E REV.1.03主板,正常板子测量是内存电压不装CPU只有1.36V,装了CPU是1.5V,但目前有一块板子内存电压装上CPU和不装CPU电压始终是1.36V,内存供电芯片已经换了 BIOS刷过  CPU也换过还是不正常各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的,给小弟一个思路!!

网友:
你要往下看其他的正常了没有,不能一直给自己挖坑修这里,1.36一样可以了的,而且华硕的他是他地方不对或者没出电压,也会这样的

网友:
华硕的板就这样的  正常开机电压就正常了. 说明还有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