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AP格式的BIOS刷写方法

楼主(2020-07-12):
新款华硕主板,官网提供都是.CAP结尾的BIOS文件。这种文件是超出固件本身值的,使用普通的编程器刷写无效。就算强行刷进去也无法正常开机,常见的表现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停一下……那么对于这种新格式的BIOS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当然有办法!
1、使用RT809F编程器,可以自动完成转换并成功写入。
2、使用WinHEX软件修改CAP文件再用普通编程器刷入。
首先介绍RT809F编程器直接刷写CAP格式BIOS文件的步骤:

1)使用RT809F编程器直接打开CAP文件

2)提示侦测到CAP格式BIOS并自动转换完成

提示侦测到CAP格式BIOS并自动转换完成

)RT809F编程器自动转换,直接写入CAP格式BIOS成功

写入成功后开机,主板成功点亮。这里可以使用编程器读取BIOS备份。下载的CAP文件与编程器读取的BIN文件对比

使用WinHEX软件修改CAP文件的方法:(如果是RT809F编程器可省略此步骤)
华硕BIOS文件中前2048byte为加密文件,后面的才是我们需要的程序,只要把加密内容删除即可。
下载下面工具和教程观看,希望加分。

网友A:
维修技术员,抄个帖子都抄不全,
WINHEX.选定0-7ff的内容然后删掉。在保存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B(2020-09-08):
引用 网友A:
维修技术员,抄个帖子都抄不全,
WINHEX.选定0-7ff的内容然后删掉。在保存就可以直接用了。

删除之后的cap文件是直接重命名为bin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删除之后的cap文件是直接重命名为bin文件?

后缀名无所谓,啥都行不改也没事。,只要你在加载文件时选择所有类型,能找到你后保存的新文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名无所谓,啥都行不改也没事。,只要你在加载文件时选择所有类型,能找到你后保存的新文件就可以。

感谢指教,三块主板刷好两块,剩一块不跑码

网友(2021-02-0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2580392777
在淘宝买的,38元的编程器可以直接刷CAP格式 不用改,速度也超快的,爱不释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技术员,抄个帖子都抄不全,
WINHEX.选定0-7ff的内容然后删掉。在保存就可以直接用了。

7ff 的长度就是 2048 的,这个没错误,Winhex不是专业人员用的

网友A(2021-03-14):
引用 网友C:
7ff 的长度就是 2048 的,这个没错误,Winhex不是专业人员用的

他的帖子是后来改过的,我回复他的时候后边这两行没有。
是因为他少了部分内容。所以才说他抄别人的都抄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帖子是后来改过的,我回复他的时候后边这两行没有。
是因为他少了部分内容。所以才说他抄别人的都抄 ...

哦,那我误会你了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维修技术员,抄个帖子都抄不全,
WINHEX.选定0-7ff的内容然后删掉。在保存就可以直接用了。

哈哈哈,这人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2022-07-07):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感谢提供对应思路,手头正好有个华硕主板返修,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帖子是后来改过的,我回复他的时候后边这两行没有。
是因为他少了部分内容。所以才说他抄别人的都抄 ...

原文在哪里?

网友(点评):
复制点他的内容百度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