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QG 进水短路不开机

楼主(2020-07-12):
华硕板号 :X555QG 故障现象 :进水不开机 、
待机电流0.060A  系统供电芯片RT8249待机芯片发烫、 更换成1225C 系统供电、检测ec旁电容短路、更换EC、
不安装EC 系统供电也正常输出、

换EC 后 不开机、待机0.024A 、
此电脑只有BIOS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开关电压3V 进入到EC 110脚 有电压跳变 、111脚没有跳变 、
不知道哪个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给点建议、
晶振检测了、有波形

网友:
EC待机条件,桥待机条件,BIOS程序,BIOS到EC间是否断线,等等,提供下思路给楼主,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