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562p 待机正常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0-07-12):
la-d562p 待机0.017 不触发开关在键盘上   遇到半数都是键盘坏 引起的  也有一些不是键盘  用万用表直接划键盘 接口不开机拆主板  放电后待机0.015 几秒后变0.017  在电流没变前按联想主板左下角 复位键 可以开机正常亮    拔电后再开不触发 复位键连接ec 的1脚  联想老毛病  万用表测复位键按键 也正常   拆除复位键 后一切正常 遇到好几台了 希望大家遇到直接秒..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
如果配上图效果就好些

网友:
一般都是客户使用环境潮湿的原因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如果配上图效果就好些

网友:
经验丰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拔掉了  怎么还是不开机啊

网友:
这个真是好经验,因为没有图纸,这样直接就秒了

网友(2020-08-12):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一看楼主老司机了

网友:
看了二次。居然没有看懂。哎。

网友(2021-01-16):
待机不触发,拆掉复位键搞定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2-21):
谢谢,用这个方法修复,我不拆按键,切断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2022-07-01):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2022-08-20):
可以 是通病  刚修好一台

网友:
遇到过 是通病

网友:
确实通病,太感谢楼主了。好家伙这一顿忙活,测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奇怪的是按键怎么测量都是正常的,按键不拆掉的时候,复位开关电压0.93,拆掉以后直接回复2.5v了,太神奇了。难道还是因为开关内部微短路状态?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我遇到这种复位键都是直接拿掉,免后患还有时是LID SW也一样的毛病

网友(2022-11-01):
已测试,开机快我的是独显R4.0R

网友:
谢谢分享 有好多都是按键问题 很多时候不会注意到

网友(2023-01-05):
刚好遇到一刀就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谢谢。

网友(2023-04-01):
用万用表测键盘开机键有电压,按开机键也有拉低电压,看了楼主的帖直接干掉复位键,结果有惊喜

网友(2023-09-23):
复位键是好的,为什么不拆掉就不能触发呢?是什么道理?

网友:
万用表笔划键盘接口开机,是不是把表笔一端接地,然后用表笔划键盘接口呢?

网友:
这个是恢复键吧,遇到过的

网友(2024-08-22):
麻烦问下键盘开机脚哪个

网友(2024-10-28):
感谢大师分享,这个按键连接ec的第一脚NOVO#,

网友(2025-01-04):
厉害了  通病  已解决

网友:
为啥我就碰不到这种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秒杀一台。

网友:
按键漏电,以前修电视机待产品时经常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