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580大短小修

楼主(2020-07-12):
插电5A大电流,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测量保护隔离管后面的PR4004对地为零,DCBATOUT公共点短路,烧机,上下其手,发现PC4516非常烫手,烙铁取之,再次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插上电源,开机收钱了

联想V580图纸

网友:
最喜欢修联想的大短了,捡钱

网友:
我很喜欢修打断,特别是电容的故障,遇见了很多起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舒服

网友:
你的镊子真好,哪里买的。技术也不错。

网友:
修仁宝的大短最好看下保护隔离有没有击穿  昨天修到一个联想大短就是电容坏 我还特地量了下保护隔离 最后确实击穿

网友:
修这样的故障最喜欢 不会头疼

网友:
这样的故障舒服啊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大概收多少Money

网友:
能直观找到故障点,修起来就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