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深海泰坦X3 BIOS

楼主(2020-07-12):
深海泰坦X3  BIOS  九代I7 处理器,版号GK7CP6S V1.0,机器南桥问题,换了桥不出CPU供电,全网都找不到这个BIOS,最后在淘宝找到一个,淘宝也就一家在卖。同版号原厂的但是logo是神舟战神的。刷了可以用,没有问题,开机也很快。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GK7CP6S V1.0.BIN

网友:
原机备份的也有

网友:
卖家就是论坛的,改个logo就行

网友(2021-01-04):
我的不触发。看下能不能刷好

网友A:
哎呀卧槽,3V短路,没仔细看,南桥挂了。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哎呀卧槽,3V短路,没仔细看,南桥挂了。

有没有备份显卡BIOS 手头有块板子能开机不显示 独显BIOS被干过

网友:
有没有备份显卡BIOS 手头有块板子能开机不显示 独显BIOS被干过

网友:
楼上笔记本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大小写灯亮不显示

网友(2021-05-04):
请问如何改LOGO  ?

网友(2021-07-02):
多谢 亲测可以用 开机快

网友B(2021-08-09):
我的开机屏幕不亮,键盘背光灯亮,过段时间自动重启,按电源键不会直接断电,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就是  logo 不对  战神的

网友(2022-03-08):
可以用  是  战神的

网友(2022-05-05):
不触发通病是换南桥吗,

网友:
刷了 16秒亮机

网友(2022-06-26):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触发后掉电,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症状,下一个先刷刷看,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先试试看刷了有用没,可能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2022-07-31):
我的刷了这个BIOS,开机不显示,屏不亮,键盘大小灯也不亮,刷回原BIOS,还是不显示。请教大神,还有哪些思路要处理??

网友:
电流上到2.9A,3.0A,然后降到2.4A--2.6A左右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机屏幕不亮,键盘背光灯亮,过段时间自动重启,按电源键不会直接断电,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我的屏幕不亮,键盘背光也不亮,不重启,按电源可以断电,请教有什么思路??

网友:
我的屏幕不亮,键盘背光也不亮,不重启,按电源可以断电,请教有什么思路??

网友(2023-09-05):
我的电流到0.77A不动

网友(2024-11-01):
可以解锁吗

网友(2025-03-17):
用什么刷BIOS

网友(2025-04-25):
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2025-09-28):
我的都跳到2.3-1.6掉电不显示反复这样

网友:
这机南桥这样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