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bin格式bios怎么用ch341a刷

楼主(2020-07-12):
求一个wx58bp bin格式bios 有bio格式 用ch341a刷上没有用 或者有方法也可以 谢谢

网友:
标题打错了 是bio格式怎么用ch341a刷写

网友:
how to do ???>

支持 反对

网友A:
是官方下载来的吗?那估计需要解压缩分离之类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官方下载来的吗?那估计需要解压缩分离之类的步骤

分离了找不到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