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0-80 进水 开机3声报警 电流0.3-0.26

楼主(2020-07-12):
联想k20-80  主板键盘接口这进水 ,开机3声报警  电流0.3-0.26进水的地方处理过了,各位大哥有没有知道这个报警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流不对,你先查一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然后去找为什么,这就是我目前的解决办法,虽然慢了一点,但是还是有效果

网友:
所有电感都有电了,其他的不好确定,没图纸不好查。这种机子3声报警是什么报错

网友A:
看看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电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电流是否有变化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也都是报3声,电流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也都是报3声,电流也一样

那内存 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