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刺客430电源通病

楼主(2020-07-12):
最近业余时间收了一堆坏电源,其中有两个先马刺客430电源,额定功率300W,外观都是很新,里面全部都是烧得乌黑,7500IC附近烧的同一个地方,待机5V也少了,待机电源电容全部鼓包,有几个电阻烧的看不见色环了,图纸也找不到,现在正在分析烧坏原因,有遇见过同种故障的朋友分析一下,主要是烧坏的电阻,没有参数了,两个全部一样的,没有参照物了。先马这个型号的电源做工真的太烂了。

网友:
拆其他的参照下

网友:
楼主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A:
遇到十多二十个都是那里烧的黑乎乎的,设计缺陷,修了估计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十多二十个都是那里烧的黑乎乎的,设计缺陷,修了估计也管不了多久‘

研究过有何设计缺陷吗?................

网友:
电容量偏小,国产“大牌”承兴电解电容,220V线细,爬电距离与7500周边太近。

网友B:
这种电源你还敢收吗,直接扔掉的垃圾好吧,修好了我都不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你还敢收吗,直接扔掉的垃圾好吧,修好了我都不敢用的

可以做拆件用............

网友:
现在国产电源中端以下的品牌货没什么良心货了,都是垃圾,总有不合理,偷工减料的地方,故意的缺陷大把,我现在只回收以前的古董修几个备用或卖给识货的人,好的古董一个最少顶用10年

网友:
反正下班了也无事,爱好这个,修着玩:daxiao:

网友:
昨天有收回来一个,还是那个地方发黄,但是还没坏坏,可以测量一下参数了

网友:
尽量收些品牌电源,杂牌的有些也值得收一点,个别杂牌电源的做工用料有比品牌厚道的地方。

网友:
是的,长期玩这个,拆开壳子一看就知道这个电源是不是足够上面标的功率,从用料参数可以看出来!

网友C(2020-09-17):
要什么电阻,我手上现在刚好有这个电源,
我的故障是---5VSB电容鼓包(2个都鼓了),换了就好了,整板老化不严重(5VSB电容变色稍微严重点,把散热片都烤黑了,但是焊点没事)

拿表测量就---12V输出偏高,实测约=12.72V左右,有点不敢用,其余都在常见的误差范围内(大于标准值的+3%---4%)。

网友:
正好有一个也是这样的情况,两个电阻变色的 看不清晰是多少色杠了 有谁能知道是多少欧姆的,帮拆开一个好的看看,谢谢了啊

1 2 3 电阻是多少,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什么电阻,我手上现在刚好有这个电源,
我的故障是---5VSB电容鼓包(2个都鼓了),换了就好了,整板老化 ...

帮看15楼图中的电阻是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
主要是辅助电源的电压太高,5VVSB电压达到12V给7500芯片供电的电压达到30V左右。

网友:
维修,主要就是想办法降低这个电压。问题应该是一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看15楼图中的电阻是多大的。谢谢了。

1----750欧姆,2----也是750欧姆,3----1.5K欧姆的,

兄弟,修好以后,麻烦再说下所有的电压是多少,特别是12V和绿线电压,其余电压稍稍偏高,在能接受的范围,比常见值搞0.05---0.08V

我的12V实测偏高,绿线又轻微偏低=4.9几V,不是常见5.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