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一下就停,成功修复,航嘉MVP500,cm6800

楼主(2020-07-12):
故障现象:
1.有辅助电压,启动主电压,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2.电压表测量主电压,各路电压会量得一些。比如黄线会闪一下6V.
3.有一次启动,各路电压正常保持有一分钟才消失,这时观察得灯泡并没有一闪一闪的。
维修思路:
1.刚开始以为是后级保护电路的故障,看到这个灯泡没有闪,我又觉得应该怀疑主动PFC电路。
2.先从CM6800的15脚查起,因为这条线,已经有过几次的收获经验了。
3.从大电容正极起到15脚有四个1M电阻和1个10K电阻。用电压法测量各电阻两端的电压,用电阻法在这里没有用,前面四个电阻的电压正常状态是平均的,哪个电阻的电压偏低我就换哪个,我一共换了三个,换出来的电阻测量它还是1M,最后这四个电阻的电压稳定在42V。
4,15脚VFB的电压,我印象里它在待机状态应该是2V,但现在我量得它是0.9V,第五个10K电阻在线量不出阻值,我也把它换了,但量得它两端的电压是0.9V,VFB的电压也是0.9V。
5.还是0.9V而不是2V,火了,插电启动看看。灯泡居然闪动起来了。。。。
6,最后试机确定电源已经修好了。

7,为什么15脚VFB我量得的电压是0.9V而不是2V呢?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用是数字表测量的吗,实际分压应该是77v左右,(310v),10k电阻分压是0.77v

网友:
楼主高手呀,希望今后多分享你的维修案例...................

网友:
启动电阻用过最大的是3.3M的,绝大多数是1M或2.2M的,

网友:
楼主高手呀,希望今后多分享你的维修案例

网友B:
修好了吗楼主,我就是这个电源,看来有盼头了,好几个,全部丢角落了,等下我翻出来搞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是数字表测量的吗,实际分压应该是77v左右,(310v),10k电阻分压是0.77v

可能是我哪里搞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楼主,我就是这个电源,看来有盼头了,好几个,全部丢角落了,等下我翻出来搞搞

我修好了,你的几个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你的几个是哪里来的啊?

一个网吧老板送的,十几个电源,修好了四五个,修不好的直接丢给我了,基本都是通电转一下就停,或者烧辅助的,以前有换过6800,没见好,就丢角落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网吧老板送的,十几个电源,修好了四五个,修不好的直接丢给我了,基本都是通电转一下就停,或者烧辅 ...

哦,干它,祝你成功!

网友:
现在有PFC电路有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一直疑惑。到底是PFC电路还是后级电路保护,不好判断,因为待机就是300,要电源开启后才有380-400,启动一下电压会上到380,马上就掉到340,无电压出。

网友:
这能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哪里搞错了吧!

你用数字表测试码,与表的内阻有关

网友D:
修的不是电源是精神,电源一般都是建议客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是电源是精神,电源一般都是建议客户换

修的不是电源是精神-----------------支持.

网友:
电源都不敢修了,上次炸了

网友:
哦,干它,祝你成功!

网友:
怎么不怕高压啊我都怕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是数字表测量的吗,实际分压应该是77v左右,(310v),10k电阻分压是0.77v

你是算出来的电压值?还是实际量出来的?

网友:
闲鱼99左右

网友:
我也想收电源

网友E:
那电路图有高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电路图有高清吗

有高清的!

网友E:
方便发一张高清的吗,或者说下哪里下的也行。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发一张高清的吗,或者说下哪里下的也行。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收藏,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算出来的电压值?还是实际量出来的?

万用表的测量实际上是对工作状态的破坏

网友(2020-08-14):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F(2024-04-13):
那个可调电位器是多少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