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Pro6s不开机,50元谢金

楼主(2020-07-12):
魅族Pro6s不开机,看了论坛里的前辈教程,我把那个电容给去掉了,电容上角电击了很多次,上角还是接地,下角也接地。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加他微信交流撒,跪谢没用,红包实用些。

网友:
应该是把相连芯片击穿了  导致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他微信交流撒,跪谢没用,红包实用些。

红包好说,加你吗?

网友C:
可以参考魅族MX6维修,这个电容连得是VUSB3.3V得电压,应该是线路上的哪个电容短路了不开机,或者充电芯片的问题。测试的那个是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魅族MX6维修,这个电容连得是VUSB3.3V得电压,应该是线路上的哪个电容短路了不开机,或者充电芯片的问题。测试的那个是耦合电容

手机还给顾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包好说,加你吗?

我没碰到过这手机。

网友:
要出技术费的

网友:
有点不厚道呀,不能一起打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