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20-07-12):
接到一台Z410电流跑到1.05A。电流。刷过BIOS但是不显示
拆掉独显供电。就能显示。但是刚开机一下就自动
关机。请问大家谁知道 要怎么改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其它信号要显卡的供电好信号

网友:
或者你不拆独显供电,拆显卡蕊片试下

网友:
刷集显BIOS试试

网友:
找不到Z410的集显BIOS。请问你手上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