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开机白屏有没有大

楼主(2020-07-12):
联想Z50-70 开机白屏 有没有大佬修过 基本检查过了 没啥问题 开机就白屏 求大佬支招

网友A:
你会拆机吗?  这应该是少了一个供电,  要不直接换屏试试

网友:
有偿求帮忙 谢谢

网友:
换屏,外接,屏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拆机吗?  这应该是少了一个供电,  要不直接换屏试试

盘 硬盘 内存没问题

网友:
顺序是    换屏     测屏供电      测屏线     主板

网友A:
屏供电  跟这些东西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  跟这些东西没关系

已搞定了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干桥,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