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BM5mb8d0无待机电压,去掉BIOS测试正常

楼主(2020-07-12):
客户送过来是大电流,查19V对地阻值不正常,发现19V电容坏。测试待机芯片da0BM5mb8d0无待机电压,去掉BIOS存储器测试正常,重写BIOS资料也一样。如果是存储器坏了,为什么还读写资料。手上没25064vs10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da0BM5mb8d0电路图

Quanta DA0BM5MB8D0 Lenovo Ideapad B5400.pdf

网友:
da0BM5mb8d0 REV D BIOS u45

联想B5400 DA0BM5MB8D0 单芯片版本 U45_ME_OK.bin

网友:
没待机正常的,EC读取BIOS后关闭了待机电压,不触发重点查EC条件和桥的其它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