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三个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13):
    几个月没发帖了,昨日遇到一台麻烦一点的笔记本,本着礼尚往来的分享精神(因为确实迅维论坛的帖子帮了不少忙),和下载分的迫切需求(下一个10分的笔记本图纸下不了,只剩下8分),所以晚上10点多开始编写这个帖子。
  先上笔记本的型号和主板的板号:

图1 笔记本型号

图2 笔记本主板板号

   型号为联想G470,板号为LA-6751P。
   故障为不触发,量公共点没有电压。
   适配器那路的两个隔离管和相关电路如下:

图3 适配器过来的两个隔离管和相关电路

  pq307b的G极为低电平,场管不导通。暴力拆除pq307和pq304,短接pq307的3脚和4脚,公共点电压出来了,3v和5v也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
  看来没有解决问题。
  复原机器,老老实实查吧
  拆除pq312还是不行,看来是PACIN或ACON的问题。
  ACON只去了一个地方,但是相关元件没装,如下图所示,所以不关它的事。

图4 ACON的唯一去处

  剩下PACIN这个信号了。
  它有三个去处,一个是pr120,没装,不考虑。
  一个是到了PQ309的G极,这个拉低的可能性较小,暂时不考虑。
  一个是到了下图所示位置:

图4 PACIN到达的位置之一

实测PACIN为低电平,且6251_vdd为低电平。
6251_vdd来源于PU301,如下图:

图5 6251_vdd来源

测得PR311烧毁,且靠近芯片一端对地短路。拆除芯片后不短路。

图6 换好的短路芯片

换芯片后,过保护隔离,且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量CPU供电无。
刷BIOS无果,本想拆CPU供电芯片24脚的1.69k电阻看CPU供电是否出来,以判断CPU供电芯片好坏。
量到24脚对地短路。

直接更换CPU供电芯片。如下图:

图7 换好的CPU供电芯片

以下是拆下的两个芯片:

图8 拆下的两个芯片

出CPU供电,但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外接键盘指示灯能亮。

怀疑显卡问题,但是先换屏一试,因为换屏相对加焊显卡风险小。
换屏可以显示,装原来的屏,发现是暗屏。
拆下屏幕维修,背光保险烧坏。烧机,一个名为VA2的元件冒烟,它一端接保险,一端接地,估计是压敏电阻之类,不管了,拆除。

图9 短路的元件

在原烧毁的保险上面焊一个保险,如下图:

图10  在烧毁的保险上焊一个保险

试机可以点亮:

图11 可以点亮

装好测试:

图12 笔记本装好测机

至此,这台笔记本维修结束。
帖子也接近尾声。
一修机3个故障,没进水腐蚀,确实少见,可能是客户把电脑放久了没动的缘故。
其实发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互鼓励,以饱满的热情来修机。

 会员203342300鑫豆2023-10-22 08:12
 会员5889342元2023-6-10 16:52

网友(点评):
本着礼尚往来的分享精神(因为确实迅维论坛的帖子帮了不少忙)

网友A:
修好收到钱才是关键

网友B:
这种多点故障有点罕见,修起来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收到钱才是关键

收到钱,说明自己的劳动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点故障有点罕见,修起来闹心

修到怀疑朋友。

网友C:
一修机出现3处故障的确实少见

网友D:
这么老本子能修下来 厉害

网友E:
这种情况像是屏先烧的,然后下面保护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点老了,舍得花那么多时间研究,不错

网友:
放的时间久了吗?

网友F:
问题再多一点会越修越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修机出现3处故障的确实少见

是,一般笔记本出现一个故障,客户就用不了,没有机会出现第二个和第三个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本子能修下来 厉害

第一个故障花费的时间多些,后面故障解决快些。关键是客户愿意修,就不管它多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像是屏先烧的,然后下面保护了

故障的先后,我不知道怎么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再多一点会越修越烦

如果还有故障,有思路的话可能还会研究一下,毕竟是直接客户,而且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有了些进展。烦肯定是会的,因为维修一直在苦苦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故障的先后,我不知道怎么去分析。

学校学习      就会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我修到过加焊显存的

网友H:
一般这样的老笔记本,我都是直接找个差不多的,,卖他700-1000块钱(成色要好)然后这个100回收。(最高200看卖机器利润),,修机器是赚不到钱的,,除非你是兴趣,不需要养家糊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故障花费的时间多些,后面故障解决快些。关键是客户愿意修,就不管它多老了。

我很早以前也修过  现在让我修 价格不给上 我就直接让他换板

网友I:
这跟我前几天修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类似,烧了保护隔离场管、3/5V待机芯片和上下管、屏幕保险、独显供电上管

网友:
非常有耐心的!

网友:
厉害了,学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跟我前几天修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类似,烧了保护隔离场管、3/5V待机芯片和上下管、屏幕保险、独显供电上管

莫非是打雷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这样的老笔记本,我都是直接找个差不多的,,卖他700-1000块钱(成色要好)然后这个100回收。(最高200 ...

能修就修一修,不好修或修不好再考虑换。

网友:
少见,少见,少见,少见,少见,少见,,,,,,

网友:
这么复杂。是我的话早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莫非是打雷损坏的?

有可能,正常环境下很难这么多地方同时出问题

网友:
佩服,要是我已经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多点故障有点罕见

网友:
碰到3个故障也是牛的,。,,,,,,,,,,,,,,,,,,,,,,,,,,,

网友:
我不认同楼主一开始就放开保护让19V进去,经验觉得不过隔离保护都是后端有故障才出现的

网友:
这个师傅经验丰富

网友:
厉害,这种情况真的少见

网友:
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应该是经过多人经手了,比较难搞。

网友:
学校学习 就会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呀,有点难搞

网友:
G470好垃圾, 小问题很多

网友:
学习一下 涨涨经验

网友:
有图有分析,点赞

网友(2020-08-12):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修东西就是这样 要么秒杀 要么就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收到钱,说明自己的劳动有价值

网友:
一般笔记本出现一个故障,客户就用不了,没有机会出现第二个和第三个故障。

网友:
多故障维修的修起来头都大了

网友(2020-09-17):
用心写帖子。必有回报。。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价格高了,客户就不修了,还这么多故障

网友:
这明显用万用表修好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贴子,刚看到,冲着这句话给你点赞!!
{本着礼尚往来的分享精神(因为确实迅维论坛的帖子帮了不少忙)}
果断给你加分了。
感谢为迅维这个大家庭做贡献!!

网友(2020-12-05):
不得不说,很厉害

网友:
能否分享下 电路图 啊

网友:
联想G470 电路图有吗

网友:
联想G470 电路图 我正想要啊 给我一个吧

网友:
楼主看到请回复我,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