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大神们给个背光假负载的参数,还有自己怎么做个点屏?器

楼主(2020-07-13):
如题,求回复,求给力

网友A:
点屏器其实就是一块万能液晶电视机主板,不知道你所说的背光假负载是LED还是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屏器其实就是一块万能液晶电视机主板,不知道你所说的背光假负载是LED还是LCD

led的  我拆了个400V的背光供电板感觉可以点亮60-400V的所有灯,默认400v 150ma    测试150v的可以亮 亮度一般 功率就显示2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