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无4g问题

楼主(2020-07-13):
一个苹果x无 4g的问题,机器进过水,但是基本没有进水痕迹,当时客户手机拿过来的时候,无线模块坏,无信号,无声音,然后换了无线模块,音频模块,音频模块底部有进水的电解质,基带电源换过,中频重新做过,没换,到此开机后功能全部正常,客户拿回家用了大半天后发现4g不正常,会跳2g,在外信号正常多是4g,然后拿来再次维修,换了基带时钟,4g 很正常,但是测试了没多久又直接跳2g,然后不上4g,需要飞行模式,才能有4g,于是把高频功放换了后,测试一个晚上4g很正常,本想让客户拿走了,结果第二天又发生直接2g后,没4g,现在我该如何去修?换中频?手头没有中频,还没换,还有一个会不会板层有问题?现在手机移动联通出2g,电信可以有3g

网友:
把高频功放拆下来打一遍焊盘阻值,测下供电是不是正常,都要正常的可能必须换下中频试试了

网友A:
中频可能很大,和8代通用

网友B:
技术不过关,如果是我直接搬了算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过关,如果是我直接搬了算球。

搬板底板就要300.能修好就省300.实在修不好在版,搬个底板太简单不过了

网友C:
直接报搬板,这样查来查去,还不如做几个简单的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频可能很大,和8代通用

中频换了,刷机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报搬板,这样查来查去,还不如做几个简单的单子.

这个现在是我自己的了

最好能直接修好,估计高频哪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