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50

楼主(2020-07-13):
联想s450,开机显示一下联想,联想字符消失之后,就显示白屏,问一下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种排查洗是否右屏引起  求助写具体 包括一些基本排查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屏显  还有就是主板有个3.3电压了

网友:
先排除一下屏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