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VIVO Y97重摔,电池座都接地,连接元件这么多,如何快速找到接地的元件?

楼主(2020-07-13):
答:短路的、直接相连的熏松香接电烧。

网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详情可咨询客服微信:xunweichen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