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华为笔记本电脑type-c充电部分参考

楼主(2020-07-13):
前几天接了一个小米一个华为笔记本均没有维修资料,多方对比发现可以参考该图纸维修。

网友:
感谢分享
虽然没有维修,

网友A:
原理都差不多,主要看用哪家的充电芯片方案和TYPE-C控制器芯片(PD控制器)。另外芯片是有固件的,里面的程序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差不多,主要看用哪家的充电芯片方案和TYPE-C控制器芯片(PD控制器)。另外芯片是有固件的,里面的程 ...

我这个小米是外挂bios芯片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 ,回复一下

网友:
收下了,虽然现在维修得少了,但留着遇到了会有用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保存了,感谢

网友:
E480   pd芯片 带不带程序,有说带的 有说不带的

网友:
资料来之不易,先收藏

网友:
只有加分才是鼓励分享的动力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

网友:
没图纸很难 接一台小米有升压了 隔离没过 不好查

网友(2020-08-26):
升压是怎么升得知道吗

网友:
修到台华为,过隔离B+跳变,电源电压也跳变,但是适配器是好的,谢谢楼主,有这个参考

网友(2021-09-27):
太棒了,很难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