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3版号 320s-13 1701A测量数据和BIOS

楼主(2020-07-13):
型号小新潮7000-13版号 320s-13 1701A
1.      此机器待机时有公共点20V,其它无电压
2.      开机后电压L6100:1.2V , L6704 :0.9V , L6701 :1.05V , L6703 :1.03V---0.74V , L6300 :0.99V ,JP6004 :3.3V JP6002 5V  L6702 无电压
3.      各点阻值 JP6002:450  JP6004 :336  L6300 : 22 L6703 :7  L6701 :5  L6704 :3 L6702 :4   L5901 :482  L6100 :106

小新潮7000-13 320s-13 V14.rar

网友:
新款 机器比较蛋 疼

网友:
新机资料少不好修呀

网友(2020-10-04):
新款的吗?

网友:
新款资料 厉害,感谢了

网友:
三诺出的神板。。。。。

网友:
谢谢楼主的高清图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子待会多少电流知道吗 我0.03的待机 我感觉待机有点高啊 但是也没有地方短路的 知道麻烦告诉下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子待会多少电流知道吗 我0.03的待机 我感觉待机有点高啊 但是也没有地方短路的 知道麻烦告诉下

我的待机0.4不开机,你的0.03可以开机吗?

网友(2022-07-14):
今天接修一台独显的,电流0.01,没有过隔离保护,在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子待会多少电流知道吗 我0.03的待机 我感觉待机有点高啊 但是也没有地方短路的 知道麻烦告诉下

我的也是待机0.03,触发会亮灯,电流到0.05,待机时待机芯片微热,3.3和5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