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讲讲I5-5300U可不可以代换到I5-5200U的主板上?

楼主(2020-07-13):
大神们来讲讲I5-5300U可不可以代换到I5-5200U的主板上有人试过没有?有实际搞过的来给点建议!

网友:
有人吗?有当过小白鼠的回个话

网友A:
一样的吧!!我原来5200坏用个4代I3照样能用!!!

网友:
虽然没换过。但是我想肯定没问题的。哈哈

网友:
只管撸上测试  不行换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吧!!我原来5200坏用个4代I3照样能用!!!

降到4代是可以用的,这个5300U功耗比5200U大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我是用到苹果的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到苹果的上去的

确定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可以

确定用4300U代过?

网友:
牛人,这CPU 哪有那么好焊呀,,都是高手

网友D:
分别找有这2个cpu的电路图看看管脚是不是一样的,即使不兼容,最多也是电路层的协议不一样,不至于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别找有这2个cpu的电路图看看管脚是不是一样的,即使不兼容,最多也是电路层的协议不一样,不至于烧了

哪有这功夫是修试验啊,代换过5200U的4200U的就是没有上过5300U的,包括4210U我都有用过都能代,5300U的功率更大不知道会不会上不了!

网友:
可以的啊,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用4300U代过?

不然我告诉你?  换了之后要吧BIOS改了,改成4代的M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然我告诉你?  换了之后要吧BIOS改了,改成4代的ME

五代的ME不可以?为什么五代的芯片要用四代的ME呢?我用5200U直接代换5250U没听说要四代的Me,你确定是这样操作?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四代五代通用的

网友:
我是说5300U的功耗更大能不能和5200U直接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代的ME不可以?为什么五代的芯片要用四代的ME呢?我用5200U直接代换5250U没听说要四代的Me,你确定是这 ...

你这。。。。。。。。。。。我是说如果你想换成4代的就需要改BIOS,换成5代你还改什么? 你怎么这么多话我都告诉你可以用可以用,你是要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我是说如果你想换成4代的就需要改BIOS,换成5代你还改什么? 你怎么这么多话 ...

你自己看看你是怎么问的,自己问确定4300u代过?你是这样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