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J X550JX 插内存掉电

楼主(2020-07-13):
华硕W50J  板号X550JX  插内存条掉电,不插内存用板载的可以开机,屏蔽板载内存,插内存条也要掉电,内存没问题,用测阻值卡阻值都正常,电压复位这些都有,BIOS也刷了的。这会是神马问题?有遇到过得吗?

网友:
换个牌子的内存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槽试下

网友:
有的情况是读过了内存后面时许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换内存槽试试看

网友:
换个正品条子看看你,这么目测水条

网友:
这些基本问题已经弄过了,应该是过内存了 马上就掉电了,但是集成 的内存没事 但是用一会要死机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型号,楼主

网友:
内存不兼容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内存条试试?我最近网上买的内存条就有问题

网友:
确认一下板载内存与你安装的内存是否一样?标压与低压

网友:
掉电后还会重启吗?还重启加焊槽看看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板子要把内存颗粒焊在板子上,出了问题都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