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四色连供机打印头内部拆解图

楼主(2020-07-13):
闲来无事。拆喷头内部图看看

网友A:
这个拆解完。再重装上去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解完。再重装上去可以用吗

拆解完简单。装上去没有那种密封胶。我用502粘死,打印串孔。没有密封性导致的。不过我这个都是报废的头。主要用来测量喷头好坏的。看喷头线路板的阻值。

网友:
这玩意无法修复也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