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修LA-C401P的主板。帮忙看一下,掉件的位置是什么。阻值多大。谢谢

楼主(2020-07-13):
客户自己拆装机器,把电池弄爆了。主板掉件了,机型型号烧的看不见了。谁在修LA-C401P的主板,帮忙量一下,谢谢。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是掉件的位置图,在内存插槽背面

网友A:
掉那么多 直接买一块板,出50检测费给卖主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那么多 直接买一块板,出50检测费给卖主板的。

机器都修亮了。就是有一个内存插槽不好使。键盘背光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都修亮了。就是有一个内存插槽不好使。键盘背光不亮

笨办法  那些地方零件假焊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  那些地方零件假焊一次。

缺件 。只能找卖板子的了,弄快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件 。只能找卖板子的了,弄快料板

我想剩两毛呀。实在不行,只能买料板了

网友C(2020-09-02):
没搞好,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好,我告诉你

机器已修好

网友:
到我手里直接报废

网友:
这还修个毛线

网友:
哈哈,厉害。DELL、HP、联想的各种板子很多我都有的

网友D:
估计这个客户以后再也不自己倒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客户以后再也不自己倒腾了。

机器不值钱,关键这机器绑着好多收费软件。不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