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两台长城巨龙1000,请问主电容是否要更换?

楼主(2020-07-13):
其中一台负载能力差,50%即自动关机,检查主滤波两个390/420v并联,实测340uf。,电容附近一个线绕电阻0.1欧,外皮已经碎了,露出了电阻丝但阻值正常,应该不用更换吧,取下来用胶带处理一下。
此贴持续更新中

换了两个拆机470,实测容量420,开机正常,尚无法带负载测试

网友A:
最好换掉,时间久了纹波会大....

网友B:
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换。。

网友:
此电源看螺丝封贴为16年7月,服役三年左右,拆下靠边的一颗输出电容,居然一点都没有减少,2200uf/16v,实测2199,台系电容还不错,一共用了8颗2200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换。。

这台的问题是在输出600w左右的时候,过10几个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掉,时间久了纹波会大....

整机电容没有鼓包,电阻除了限流的一颗0.1之外,没有看出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机电容没有鼓包,电阻除了限流的一颗0.1之外,没有看出有问题的

挖过矿  就建议大修换电容

网友D:
线绕电阻你用胶带缠绕??给个建议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绕电阻你用胶带缠绕??给个建议换电源。

耐高温茶色胶带,没有合适电阻,又不想看着电阻丝漏在外面,也没合适的热缩管

网友E:
各种直径的热缩管都买点,用得上。线绕电阻比膜电阻稳定抗造多了,破皮也没事,只要绝缘做好。390ufx2版本的矿龙,不知道PFC和PWM用的是多大的mos?几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各种直径的热缩管都买点,用得上。线绕电阻比膜电阻稳定抗造多了,破皮也没事,只要绝缘做好。390ufx2版本的矿龙,不知道PFC和PWM用的是多大的mos?几颗?

好像各有两个,to220封装,很单薄的样子

网友F:
电容附近一个线绕电阻0.1欧,外皮已经碎了----这电阻值的怀疑,拍张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容附近一个线绕电阻0.1欧,外皮已经碎了----这电阻值的怀疑,拍张照片.............

电阻取下来反复测量,没有问题,0.1欧,外皮中间部分碎了,中间露出的电阻丝没有发黑氧化,靠近引线的色环黑色,应该是0.1欧,电源已经装好,等待加负载测试,500w以上负载暂时找不到,先搁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取下来反复测量,没有问题,0.1欧,外皮中间部分碎了,中间露出的电阻丝没有发黑氧化,靠近引线的色 ...

传张照片看看,...................电阻的作用也存疑?

网友:
那个电阻有损伤就倒推线路查啊,不稳定的机子,如果实在看不出有明显损伤的元件,那就是换电容了,再不行就是换电阻(不过是极少数,我就修好过因为一个电阻不稳定导致输出保护的,还是拿放大镜放大了约4倍左右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像各有两个,to220封装,很单薄的样子

不是吧,我的1250是270UFx2的版本,PFC和PWM各两颗to247的。用to220有点慌啊。莫非电容成本高了,管子成本就要缩下来?

网友:
楼主我建了一个电源维修交流群,里面很多维修电源的小伙伴,有需要可以加一下,验证信息填迅维网
群号:232331448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我的1250是270UFx2的版本,PFC和PWM各两颗to247的。用to220有点慌啊。莫非电容成本高了,管子成本就要缩下来?

我这两台是16年的巨龙1000,不是1250,整机功率管都是220封装,包括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