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20-07-13):
A1286   K19   820-2523-B     客户拿来说装WIN7系统   GHOST好多版本都解包出错!后来只得安装版一步步来装!
装好后卡WIN7界面   后测就是插上电池都卡机   拆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无线硬件找不到!
重点来了!第二天后开不了机   拆开后壳  按开关风扇转一下掉电    一直开不了!  (加焊 SMC   单桥MCP那种   BIOS已刷)一样
因为这板用稳压电源触发不了      要用原装85W电源才可以触发开机的!所以无法看到电流到多少掉电!
后来无意中给我长按开关10-20秒    两风扇一直转后手放开后  就不掉电可以显示进到系统!
          请教两个问题!   要长按开关才可以开机
                                    装上电池卡LOGO               这两问题  我要查主板那方面呢!

网友:
看看BATLOW的信号

网友:
BATLOW 3.3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