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小白求助大神

楼主(2020-07-13):
小小白,问问大神们,维修中经常说的这端 那端接地是什么意思?能说下接地吗?求助热心大神!还有在手机主板上测通不通时,万用表调的是电压挡还是二极管或者电阻档?测试线路短路又是怎么测的,短路时万用表怎么显示等问题!好人一生平安,解答小白的问题留下微信,我发红包,不忽悠人

网友A:
接地表示连接到电池负极,测试通不通一般用蜂鸣档,通了万用表会叫,电路短路了,表示原件接通了,蜂鸣档就会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表示连接到电池负极,测试通不通一般用蜂鸣档,通了万用表会叫,电路短路了,表示原件接通了,蜂鸣档就会响,

测试电路通和短路都会响,怎么区别

网友C:
这端那端是一些维修人员通俗的叫法,电池端BFF batt叫一端,电池经过9角mos管后的 vdd main叫第二端(你可以把这个mos管想象成一个开关),经过boost电路后的vdd boost叫第三端(它的作用是电池电压低于3.4后可以自举升压),就这样吧,手机输入法不习惯

网友C:
第一端Vdd  batt,输入法太难用

网友D:
迅维学员,这些都会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学员,这些都会教的吧

网课,闲暇时看看,直播课跟工作时间冲突,没办法,只能自己看理论,但是这动手测量等都不怎么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端Vdd  batt,输入法太难用

这是电池端,我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端那端是一些维修人员通俗的叫法,电池端BFF batt叫一端,电池经过9角mos管后的 vdd main叫第二端(你可以把这个mos管想象成一个开关),经过boost电路后的vdd boost叫第三端(它的作用是电池电压低于3.4后可以自举升压),就这样吧,手机输入法不习惯

万用表怎么测量主板线路有没有通和有没有短路啊?通和短路时万用表上有什么显示?蜂鸣档又是哪个档?

网友:
同和短路不是靠万用表区别的,有经验的靠经验区别,没经验的靠图纸区别

网友:
图纸上对地该有阻值的变成0欧姆或阻值相对正常值变得很小就判断为短路,a点和b点图纸上是通的万用表就该显示出0欧姆,凤鸣档位是方便不看表就知道阻值很小,打末端对地阻值要看你用的机械变还是数字表还要看你测的是正压点还是负压点来决定是红表笔接地还是给表笔接地

网友:
蜂鸣挡就是两表笔碰在一起会响的挡,有的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做在一起,测通断用电阻档,二极管档电阻档都可以,关键是看测出的值,打对地阻值一般用二极管档,有时必须用电阻档

网友:
看看电路基础课程很容易搞懂

网友:
这是手机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电路通和短路都会响,怎么区别

用二极管档,看数值,蜂鸣档以后你会疯

网友:
大部分万用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共用一个档位,有些是分开的

网友:
…网上有教程可以百度

网友:
那么麻烦换一个主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