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50M无CPU电压

楼主(2020-07-13):
一块V星B250M BAZOOKA主板,可以上电,DEBUG灯卡CPU,经测量CPU无电压,CPU冰凉是对的,但桥也是冰凉(我有一块同型号,加电桥是温热的),偶尔测得晶振两端压差过小,只有0.01-0.02,是不是晶振坏了,还是供电芯片坏了,我是小白,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试试检查BIOS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检查BIOS芯片吧

刷了BIOS无效,无时钟,无复位,不应该找BIOS吧

网友B:
桥没工作?上电应该多少有点温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没工作?上电应该多少有点温度吧

只是不凉手,一点发热的感觉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不凉手,一点发热的感觉都没有。

换一个晶振试试看不就知道了。维修主板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晶振试试看不就知道了。维修主板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搞

大哥,还是先判断清楚再手术吧。绿线已经被拉低,内存有1.2供电。

网友C:
经查,PCH PWROK没电压,倒推,应该是R431或者R233坏了,导致整个电压直接短路了,但板子没有保护。请大家看看我是先动哪个电阻。

网友E:
CPU没有电压当然查CPU供电芯片PWM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PU没有电压当然查CPU供电芯片PWM的工作条件啊

供电是RT3606,请问这个该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是RT3606,请问这个该查,谢谢。

PWM只要3个条件就能正常工作,1VCC供电,2SVID,3EN开启。

网友F:
楼主,板子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G:
全班供电又没量?上来就修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班供电又没量?上来就修cpu供电?

内存1.2v正常,桥1v正常,cpu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板子现在修好了没有

没有,pchpowerok没电压。

网友:
找图纸去修理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WM只要3个条件就能正常工作,1VCC供电,2SVID,3EN开启。

经查1,VCC电压12V,2,SVID不知道怎么查,3,EN,电压0,EN电压是经过2N7002转过来的,离供电最近的一个D有5V,G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查1,VCC电压12V,2,SVID不知道怎么查,3,EN,电压0,EN电压是经过2N7002转过来的,离供电最近的一个D ...

那已经发现问题了,很容易轻松秒杀,看看EN条件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查,PCH PWROK没电压,倒推,应该是R431或者R233坏了,导致整个电压直接短路了,但板子没有保护。请大家 ...

你确定对地为0短路吗?那肯定是R233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对地为0短路吗?那肯定是R233

R233对地4.3K,并不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233对地4.3K,并不短路,

那肯定没有短路,你测量错了,短路是对地为0,只有R233才接地,不然哪里来的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没有短路,你测量错了,短路是对地为0,只有R233才接地,不然哪里来的地。

我是在板测的,原来是100k,没有拆。但这里没电压确实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板测的,原来是100k,没有拆。但这里没电压确实不对。

没有电压跟短路是两回事,这主板出了CPU电压才会出PCH PWROK,还是回去修CPU供电吧,明明就是不出CPU供电的事,我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压跟短路是两回事,这主板出了CPU电压才会出PCH PWROK,还是回去修CPU供电吧,明明就是不出CPU供电的事,我晕。。。。

哈哈,好吧,你说的那个是svid怎么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好吧,你说的那个是svid怎么测

先解决EN先,再看VI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解决EN先,再看VID。

这是供电附近点位,EN出来是连Q43的,白线所标电压是好主板的,橙色所标为坏主板的,能判断是哪个管子坏了吗,管子是2N7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供电附近点位,EN出来是连Q43的,白线所标电压是好主板的,橙色所标为坏主板的,能判断是哪个管子坏 ...

你图纸点位哪里来的?我又没有图纸点位怎么帮你看呢,发图纸点位给我看看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供电附近点位,EN出来是连Q43的,白线所标电压是好主板的,橙色所标为坏主板的,能判断是哪个管子坏 ...

我看到的是Q61B极不正常拉低了EN,要查Q61B极电压和相连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的是Q61B极不正常拉低了EN,要查Q61B极电压和相连元器件

Q61是空焊盘,D级和Q43的G级相连得

网友H:
很有可能内存供电没有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很有可能内存供电没有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内存1.2V有电压呢

网友:
直接把链接EN的管子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内存1.2V有电压呢

有点位应该不难修,顺着点位去查开启信号的来源。Q61是空焊盘,那就看下是否Q14和Q15拉低了这个3.3V,上面的两个R12*的电阻应该是这个3.3V的分压来源。我感觉是那个PCH PWROK没出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有点位应该不难修,顺着点位去查开启信号的来源。Q61是空焊盘,那就看下是否Q14和Q15拉低了这个3.3V,上 ...

确实是没有PCH PWROK,R431上面有3.3V,但是下面没有电压。测R431下面对地阻值只有6欧姆,难道桥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没有PCH PWROK,R431上面有3.3V,但是下面没有电压。测R431下面对地阻值只有6欧姆,难道桥死了? ...

R431下端电压应该是被Q37拉低的,Q37和Q77两个小MOS管的控制级G级同时受控于Q76三极管。

你先测下R229和R222的阻值是否正常,若正常再测它们两端的电压,如果R222上端的VCCSA有出来而下端没有电压,那下端电压就是被VRM_PGD_R所连接的元件给拉低的,继续查这个信号的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I:
R431下端电压应该是被Q37拉低的,Q37和Q77两个小MOS管的控制级G级同时受控于Q76三极管。

你先测下R229 ...

阻值正常,R222上下均无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R222上下均无电压

那就得查VCCSA的产生电路为什么不出VCCSA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那就得查VCCSA的产生电路为什么不出VCCSA了

VCCIO没有0.95V电压,所以没有VCCSA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VCCIO没有0.95V电压,所以没有VCCSA电压

那就把VCCIO修出来,这个电压的产生电路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就把VCCIO修出来,这个电压的产生电路不复杂。

那个13脚芯片是专用的,论坛几乎没有相应的维修案例,有一个直接从IO飞线了。你帮忙看看需要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那就把VCCIO修出来,这个电压的产生电路不复杂。

大哥帮忙看看需要测量哪?

网友:
找到故障点,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帮忙看看需要测量哪?

12V_IO、VCC3、EN

网友C:
12VIO正常12V,VCC3正常3.3V,EN不正常0V,难道是U40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2VIO正常12V,VCC3正常3.3V,EN不正常0V,难道是U40坏?

先查EN脚外围元件R258、R259、C264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查EN脚外围元件R258、R259、C264

通过与另一块好的主板对比,在板测试R258.259数据基本正常,C264板上就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