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山寨笔记本用的pe

楼主(2020-07-13):
之前遇到过几个山寨笔记本,拆开是很小的一个主板,硬盘和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用一般的启动U盘不能进去pe,试试这个,这个也是一个U盘pe,ISO的,用isoutral写入U盘即可.https://pan.baidu.com/s/1L2X7ZBrPU0e1XalOTbxaRg    提取码jsui

网友:
最好带些图片让人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pe还不通用,不知道什么原理
启动部分mbr和uefi按理说都是通用的啊

网友A:
用的IT天空的优启通,目前还没有遇到进不去的,不过你说的用的平板主板的全板载的山寨上网本  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IT天空的优启通,目前还没有遇到进不去的,不过你说的用的平板主板的全板载的山寨上网本  没有试过

有机会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遇到可以试试

好的 谢谢老板

网友:
一般都是多个U盘,使用不同的PE,当有不能启动时,可以再换另一个,,。

网友C:
那是平板电脑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平板电脑的板子

对啊,拆开发现有一个一个迷你板子,啥都焊死在上面

网友:
图片就是长这样子的

网友:
终于能装这种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