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G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0-07-13):
拆机发现待机3.3V旁两个滤波电容烧坏,取掉换掉,开机电流到0.02掉电,检测发现CPU没供电,这个板找不到图纸,有没有朋友修过此种故障?

网友:
看供电芯片的 条件满足吗

网友:
电流这么小 感觉还是先把BIOS刷了在试试看

网友(2020-08-13):
这个机子最后放弃了,

网友:
0.02修啥cpu供电,其他很多供电都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