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 REV 1.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7-13):
华硕A68HM-K REV 1.00不触发,按部就班维修。
1.vccrtc 3.2V
2.晶振 0.42v  0.25v
3.powerbtn 3.3v
接下来测量IO it8603e的引脚

15-37脚电压都正常
测到46脚RSMRST 0V(正常为3V-3.3V),要么IO 要么桥坏。
更换io后能触发,上电,点亮。故障修复。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A:
还有那个vccrtc 、powerbtn在哪里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vccrtc 、powerbtn在哪里检查?

vccrtc  是清除cmos那个针,powerbtn是开关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rtc  是清除cmos那个针,powerbtn是开关针

新手上路的小白,谢谢指点!

网友:
思维清晰明确,受教了

网友C:
46脚RSMRST 0V           人为给它一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46脚RSMRST 0V           人为给它一个3.3V

正常RSMRST对地10K以上,坏的时候只有40Ω,所以是漏电了。需要更换io

网友D:
牛人,思路清楚,就是不一般,学习了

网友E:
有资料的不触发也还是可以搞搞,最麻烦那种无资料,io也没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人,思路清楚,就是不一般,学习了

一般般正数第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资料的不触发也还是可以搞搞,最麻烦那种无资料,io也没图的。

是啊。台式不得多少钱,只修好修的。其他的简单弄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

网友:
有耐心事必成 修主板对我来说 没多大的耐心了

网友:
可换个好点的诊断卡咯哈哈

网友:
基础思路不错

网友:
按照正规套路,挺好

网友:
华硕io经常坏

网友F(2020-08-25):
这板子IO的37脚通往哪里的  我遇到好几块这板子了  上电按开关后24PIN插座的绿线不拉低  基本都是从37脚飞线到ATX插座的PS-ON脚上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实属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IO的37脚通往哪里的  我遇到好几块这板子了  上电按开关后24PIN插座的绿线不拉低  基本都是从37脚飞线到ATX插座的PS-ON脚上的

就是通到atx接口的ps on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到atx接口的ps on脚。

好的谢谢  我以为是中间有零件呢  点位图我还打不开  蛋疼

网友:
测到46脚RSMRST 0V(正常为3V-3.3V),要么IO 要么桥坏。
更换io后能触发,上电,点亮。故障修复。谢谢高手讲得细。学习了。多谢

网友:
小IO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