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接电短路 定300mA 硬盘坏

楼主(2020-07-13):
第一块板 接电短路1A多
接电摸着是背光芯片处发热严重,就先拆了背光芯片,发现拆错了,背光芯片打了胶了,样子很不错,又把旁边的二极管给碰掉了,还短路,用手使劲摸,被烫了个泡,是那个大电容短路了,拆了就不短了。因该先打个值的,周围打打值就能发现哪里短路了,再说1A多的大电流,多半是电容短路了。重新装上相应的元件后,开机电流起跳正常,但屏幕不亮,能连机,itunes刷机报错14,爱思刷机到80%失败,打显示屏座子电压发现1.8V显示电压没有,往后查,发现两保险电感腐蚀了,拆了短接,能亮屏了,屏幕显示恢复模式,电流在两百左右,再次itunes刷机(是恢复而不是升级,之前一直是升级),终于刷机成功,完美进入系统。

第二块板 接电200mA
摸着还是背光芯片处有一点热,拆了背光芯片,不短路了,重新装上芯片后,开机0到80多mA循环跳变,测i2c0,i2c1阻值电压正常,还换了个24M的时钟晶振,还是一样,那就可能是cpu坏了。

第三块板 不接屏跳到200mA,接屏跳到300mA
看了看外观很好,能连机,先刷机试试,爱思和itunes换着刷,刷机成功。

第四块板 开机短路213mA
摸着电源和硬盘微热,发现硬盘旁电容有被撬过的痕迹,打硬盘三路电压正常,打阻值3V那路风鸣档跳到电阻档40几欧,这一路有问题,应该不是电容短路,电容短路应该都是大短,而且是没有阻值的,应该是硬盘坏了,能连机,但读不到序列号,爱思刷机卡在19%,果断拆掉硬盘,开机定电流70mA,没有硬盘就是这个样子,拆了个以前修的第一个6s的盘装上,开机还是定70mA,刷机卡在11%无法从dfu进入恢复模式,说明硬盘有问题也会导致无法进入恢复模式,再换一个硬盘,刷机成功,等待,进入系统,进到激活界面。

总结:
1 短路大电流要考虑电容坏的多,小电流要考虑芯片坏的多,多打值。
2 爱思刷机不成功的,用itunes再刷一次,点恢复并升级。
3 今天拆硬盘的时候,用的直风枪400度,结果不好拆,撬下来芯片露了铜,还扯掉一个点,好在掉的是个接地的,比较好补,下次拆硬盘还是用旋转风枪好一点,受热更均匀一点。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无价!

网友A:
第二块板能联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块板能联机吗?

第二块板连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块板连不了机

那就先修联机

网友C:
第四块单换硬盘需要改底层数据?

网友:
额。。。修联机我还真没思路,要怎么修,和哪些相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四块单换硬盘需要改底层数据?

原来的硬盘坏了,读不出来,那怎么改写新的硬盘底层数据?可以改吗?我不知道。因为是练手的板子,我就随便换了一块硬盘上去,反正有id锁也激活不了但是刷机能成功能进入激活界面。

网友:
感谢分享   经验无价

网友:
牛逼啊。这样也行

网友(2020-08-13):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