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矿场一百多片蓝宝石RX470超白金

楼主(2020-07-14):
大部分故障12v短路,更换复合管!第一路复合管为辅助12V供电!剩下三路为外接12v供电,因此很好判断故障!一部分为显存供电没出。这个卡是双显存供电,左侧 右侧分别为一组,由APW8722A控制,一般是左侧8722A坏!还有几张是开机显卡自检不过,重启!右侧显存电压偏低,刷BIOS故障修复!
  附上正常卡的APW8722A电压测量值!

网友A:
双显存供电,左侧 右侧  它们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B(2020-09-21):
复合管换掉后老是返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每次烧的都不是同一个复合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合管换掉后老是返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每次烧的都不是同一个复合管

你不会是用的拆机料吧,我的返修基本都是驱动IC不良,导致反复烧管。但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用的拆机料吧,我的返修基本都是驱动IC不良,导致反复烧管。但几率不大

驱动iC,是81022吗?还是边上那个小六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用的拆机料吧,我的返修基本都是驱动IC不良,导致反复烧管。但几率不大

修了很多这种问题的卡,其中有两三个老是返修,每次换掉用不了几天又烧了,但是烧的不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存供电,左侧 右侧  它们电压是一样的吗

我记得是不一样的,一边0.8 一边1.5,但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