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矿场一百多片蓝宝石超白金

楼主(2020-07-14):
主要故障有三个,1:  12v短路,都是复合管坏,更换就好,注意:第一路为辅助供电,剩下三路为外接12v供电!测量方法:直接二极管档打保险就行!
  2:左侧显存电压无,更换APW8722A。注意:此卡显存供电为两路,由APW8722A控制。我修的都是左侧坏。
  3:左侧显存电压偏低,其他供电正常,开机显卡自检不过,并且伴有重启情况,刷BIOS故障修复!

附上APW8722A良品显卡测量电压!实测别的品牌显卡也差不多,5 2脚电压可能会高一些,原理都一样

网友:
说明:我个人画图数脚都是从上往下

网友:
两路显存供电12v来源也不同吧?

网友(2020-09-22):
两路显存供电电压一样的吗

网友:
简单明子!

网友:
一路是显存供电,另一路应该是VDDCI吧,0.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