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不触发或上电不显,放电后正常,不用多久返修解决方案

楼主(2020-07-14):
首先在这感谢论坛朋友们的无私奉献,关于华硕X555LP不触发或上电不显,放电后正常,不用多久返修的这个问题,按朋友们的说法是电池电量低导致RTC电压过低或无电压引起的程序错乱,拔掉电池后正常,其实这个设计的问题,首先上图

大家看看所缺的零件 D221 R2234 R2229,这些零件是没有的,他们设计的方案是用+3VA直接给RTC供电,看了很多朋友说去掉R2240,然后接一个钮扣电池给RTC供电,其实我个人的见解是去掉R2240,然后补回 D221和R2234和R2229,就可以了,利用内置电池的LDO_3.3 电压给RTC供电就可以了。因为内置电源线性电压是当电池的电压低的保护了都还会有这个电压输出的,除非电池过放了,那就没办法了。以上是本人的愚见,不当之处请多指正。谢谢!

这是补完件后的效果,焊接手工不好,见笑了

网友:
深挖之下,这也是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懂原理 就是好,

网友:
有点位还好点,要不然查不了

网友:
缺斤少两是大华硕的光荣传统,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载

网友:
为什么不用风枪焊接呢,焊的真有点难看。

网友A:
这种问题我加过小电池用了两天就又不行了,虽然和你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意义应该差不多,所以我感觉和这个电路关系不大,应该是CPU内部RTC模块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假设不敢苟同,因为换了新的COMS电池,也是短则着一个星期,长则一两个月还是会出返修,拆下测COMS电池电压还有3..2,3.3,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加过小电池用了两天就又不行了,虽然和你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意义应该差不多,所以我感觉和这个电 ...

试下吧,我也不敢肯定不会返修,但按照华硕的设计,用+3V给RTC供电真不符合常理,感觉这样是最不用麻烦的方案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值得学习,分析!

网友B:
难道不是bios的问题_?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bios的问题_?

bios 网友们也刷过,都一样,主要还是EC程序错乱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这个就是待机条件,幸亏华硕有点位,要不然比较麻烦

网友:
电池欠压了还是会这个样子,补个小电池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是改一个外接小电池,

网友:
求原理图和点位图。

网友:
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都是放电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