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U5411_RF损坏引起开机卡LOGO维修

楼主(2020-07-14):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

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插上数据线充电能开机,但是没有电流。先修充电问题,拆机后测量尾插发现尾插35角PP3v0_LAT_CONN供电短路。通过点位图发现是供电PP3V0_TRISTAR供电有问题这路供电到USB管理芯片U4500,电源IC。还通过保险L5408_RF到U5411_RF,还有几个电容。知道这路供电所连接芯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U5411_RF有碰伤痕迹。如图:

  测量旁边电容短路,直接扣掉还是短路,拆掉转换供电保险L5408_RF如图实际位置。

  再测量C5403_RF C5404_RF这路供电对地阻值还是为0,看来是芯片U5411_RF坏了,更换后短路故障排除,开机进系统充电也正常。测试图: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自己拆坏了的

网友:
感谢迅维邓老师的分享内容,正好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为什么插上数据线充电能开机,但是没有电流却能开机呢?那还是用电池开机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不联机,先修联机

网友:
技术不过关最好不要自己拆机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2020-08-13):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