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QG亮机掉电秒杀

楼主(2020-07-14):
接机X555QG亮机后掉电, 温控电路的问题,见图 换掉,看亮机图 这种故障找到了方法,还是很好修的,但是如果方法不对,就不好说了。

网友A:
热敏电阻吧,看来掉电很多和温控有关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

网友C:
好技术,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吧,看来掉电很多和温控有关

这个电阻的更换,要求高,要换一样的热敏电阻,否则会有一些奇怪的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维修思路清晰

刚开始接机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底,硬头皮上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

感觉这个问题有一点代表性,发帖也记录,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温控,热敏电阻导致的,楼主有经验

网友D:
腐蚀了吗????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人狠话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腐蚀了吗????

是的,如果不是很仔细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个进水的............................

网友:
电阻拆掉不装可以吗

网友E:
亮机掉电?是显示LOGO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亮机掉电?是显示LOGO后?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

维修我的体会就是时间很不够用,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感觉吗,提高工作的效率努力吧!

网友F:
热敏电阻的话,肯定不能乱换,这个设计温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敏电阻的话,肯定不能乱换,这个设计温控的

这个电阻还不好找哦,我找了好久的,大师有什么好的替换方法吗,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2020-10-14):
修复不错!楼主能否分享下点位图?谢谢!

网友(2021-12-25):
电阻的问题 越来越多 没有图纸和点位图 真不好搞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好迷你,感谢分享!

网友G(2022-11-10):
我的是进PE就掉电重启。开机风扇狂赚。干掉那个温控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进PE就掉电重启。开机风扇狂赚。干掉那个温控电阻就好了

我错了,电阻不能干掉。干掉风扇会不转。。换一个20多K的就好

网友H(2023-01-07):
楼主在那里找的一样热敏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那里找的一样热敏电阻?谢谢

到一样的料板上面找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