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01系列电源通病

楼主(2020-07-14):
最近某单位送来几台惠普电脑,故障都为不通电。后检查其电源损坏
该批电脑电源采用的是HP3201E0 ,HP3201A0,PS-4321-9HP等型号电源。拆开电源后都发现是电源块TNY278  或TNY279损坏(爆了)
由于没有该电源的图纸。找了TNY279的资料,看了基本的电路图,后对几台电源的IC外围电路查找都未发现异常。由于之前清理了库房,把一些料板都处理掉了,手里目前没有该芯片。已经下单购买了30片,等回来逐一换上测试。再来后续。。。

网友:
HP3201E0 ,HP3201A0两款的电路差距还是有点大。特别是芯片使用上。A0采用的是LM393和L6562d,L3845B等做的电源旁路。尔E0用料采用的是LM393和TDA1610T,2PCS02做的电源旁路。

网友A:
电路布局不错,元器件质量也可以,台系电源待机IC问题多些,后级和开关管损坏比较少

网友:
能修好就是很不错了,现在好多都放弃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布局不错,元器件质量也可以,台系电源待机IC问题多些,后级和开关管损坏比较少

就是,开关管基本都是好的。

网友B:
楼主发的图有点乱,正面是一个机型,反面是另一个机型。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呢。

网友C:
电路布局不错,元器件质量可以,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图有点乱,正面是一个机型,反面是另一个机型。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呢。

正面那张是PS-4321-9HP电源的,反面两张分别是3201A0和3201E0.等芯片到手修复后再上对应的图。

网友D:
芯片到手,马上焊接测试一台。
如图(HP-D3201E0)
我把背面的芯片标了一下,因为同一型号,尾数不同的电源电路采用芯片差距。

网友:
第二台(HP-D3201A0)更换TNY279后绿色触发端电压来了。
看电源旁路芯片

网友D:
PS-4321-9HP电源相对3201系列的有点小区别,同样是TNY279坏了,但该板上的R600(1W1Ω)的电阻也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布局不错,元器件质量可以,值得一修.......

已经全部修复,谢谢关注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
很好的思路。不过本人从来不修电源。直接更换。没有维修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4321-9HP电源相对3201系列的有点小区别,同样是TNY279坏了,但该板上的R600(1W1Ω)的电阻也会损坏。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到手,马上焊接测试一台。
如图(HP-D3201E0)
我把背面的芯片标了一下,因为同一型号,尾数不同的电 ...

楼主的活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