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不触发-不跑码--掉电

楼主(2020-07-14):
同行过来买键盘顺便送了三块台试主机,第一块p8h61后来什么型号的忘了找不到对应的点位掉电,测了几下最后觉得不好搞不弄了,一块杂片amd 开始无cpu供电最后通电几次竟然12v保护了也放弃了,因为他说都是客户换下来变成自己的,修好当备用板再卖掉  最后只剩下主角华硕B85M-G   不触发有待机3.3v  点开关O_PWRBTN#_R  、O_IOPWRBTN#都有跳变 O_SLP_S3#_R竟然也出来了  那ps_on很有可能断线了,测了io这端O_PSON#_R   到atx那里电阻还有4.8v 说明断线了, 飞线后上电了但是不显示而各电压cpu都有,只有先测P_VRMPWRGD发现0v  它是由cpu管理芯片发现的P_VCORE_VROK_10控制pq804的d极P_VCORE_PG#_10又去控制pq803的b极P_VCORE_PG#_10   才能使c极P_VRMPWRGD为3.3v      cpu已发出P_VCORE_VROK_10人b极有0.7v  e极接地,但是c极还是为5v不正常,换掉pq804 后 竟然触发一下掉电,再去测P_VRMPWRGD此时上电瞬间有3.3v正常了,没心情搞了先丢一边反正他不急有空再修,第二天没什么事再次拿出来看看还是掉电,想不掉电可以把O_PWROK接地这样可以去测各电压,都是正常的,测P_VCORE_SHDN#_10一直为低这个号又经两个三极管控制最后由sq22  H_THERMTRIP#_R b极.09v  c极3.3 e地又是不正常的换掉 触发不掉电接显示器亮机,觉得不应该是我风枪换pq804时吹到sq22坏的它们还是有点距间的搞不清 。个人感觉华硕  这几个信号经常出问题 大家修到掉电或不跑码不防可以去测一下。

网友:
楼住细心,不错 。。。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最怕这种 三个故障的。。。。。。。。。。。。。。

网友:
修到 一半都 会没信心。哎。。。。。。。。。。。

网友:
昨天我修的一样的板就是SQ22坏,B极有0.9V,C极不动,换了就OK,应该是通病了,H_THERMTRIP#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

网友:
昨天修了一片b85,一片h81,都是华硕的,一片是断线不触发,一片是电阻腐烂不触发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型号的板,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但你提到的这些信号点我的都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显卡插糟A11.A13.A14复位时钟都没有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想不掉电可以把O_PWROK接地这样可以去测各电压         这个操作挺骚的,我就想问下有没有危险。会不会炸电容什么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算不算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确实有片ASUS但是是B150看卡跑到跑到HDD然后掉电,估计已经亮屏后掉电。目前也没头绪。

网友:
跑马掉电?以前好像也遇到过,不过被我pass了。楼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