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感觉自己除胶 吸锡带拖锡都特别慢

楼主(2020-07-14):
为什么感觉自己除胶  吸锡带拖锡都特别慢 要注意什么  怎么样能提高自己的效率

网友:
快不是目地,稳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
多练,这是细活,熟能生巧

网友:
要想快,得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温度,提高风枪温度;二是工具,好的工具事半功倍;三是技术,熟能生巧;

网友:
除胶温度230,拖锡给点焊油一定要快,不要没完没了在焊盘上蹭来蹭去,避免掉点

网友:
提高烙铁温度,带胶焊盘先用低温锡过一遍。

网友:
慢点就慢点,,修好是目的,,,时间长了就会快了,,

网友:
一般烙铁温度不够,风枪来辅助,温度不要太高,一直对着吹就好了,效果杠杠的,

网友:
快不是目的,,目的是修好,,熟能生巧,,多练习慢慢就快了!!!

网友:
跟开快车一个道理,踩油门的事,谁都会,但只能中午开,早晚得出事……

网友(2020-08-27):
手工活是练出来的,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