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 REV3.0 不跑码,按时序测量供电

楼主(2020-07-14):
1 测量内存供电
   内存总线DDRVTT电压0.75V正常
  内存供电VDD 电压1.5V正常
  内存SMBCLK 电压3.3v正常
内存SMBDATA电压3.3V正常

桥供电1.05V  也正常,

cpu供电 关键测试点 VTTPWROK(VRON) 是芯片ISL95812HRZ-T的第二脚的3V也正常,有12v供电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
关键点VR_RDY(PWRGOOD)PWM 的第三脚通过DR37 2K电阻上拉得到3.3V,通过跑线路 到I0芯片的 8620E 84脚,
          电压也正常CPU VCORE 核心电压有1.7V,测CPU旁的大电感,觉得这个电压也有了,但是上真U,就是有点点温度。CPU 不发烫

第18 、VRMPWRGD这个电压3.2V左右一路是CPU核心电压正常后,PWM发给PCH南桥的电源好信号,告诉南桥CPU核心电压VCORE正常。
     VRMPWRGD这个电压3.2V左右另外也送给IO IT8620E  85脚也正常。
第19,发现APWROK 无电压。现在不知道查哪里啦

网友:
  复位针有3.3V,

IO的ATXPG (PWOK)有5.2V

网友:
这个诊断卡不是什么板子都跑码的,和以前的诊断卡不一样了,以前插在板子上就走字的,

网友(2020-09-30):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