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一体机 开机黑屏 有“当”的一声不断重复

楼主(2020-07-14):
如题 开机的“当”间隔4、5秒 不断循环
以前有过使用中无规律的掉电现象 一直没找到原因 这回彻底挂了具体是:
用着用着 屏幕底边1/10的位置有一次不太明显的行扭 接着突然掉电了 然后像往常一样 系统自己重启了 当启动条走到大约2/3的时候 又掉电重启 然后就一直这样了
不停的“当、当、当。。。。。。。”

请问高手们 怎么办呀 (硬盘?显卡?。。。。。。)

网友A:
按住alt看看,不仅系统重不重起,判断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B:
当 不就是开机的声音报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alt看看,不仅系统重不重起,判断系统是否正常

所有的启动方式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 不就是开机的声音报警么

报警声应该是蜂鸣声吧?当---是喇叭的声音呀 不知一体机是不是没有蜂鸣声呢

网友C:
你只停在BIOS介面,看它掉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停在BIOS介面,看它掉不掉

屏幕不亮哦

网友:
大功告成  通焊显卡 好了
原以为以前不定时掉电的老毛病能一起治好了 可惜没能如愿
用了十来分钟 啪的一声 掉电了  再开机 到现在用了30个小时了

网友:
请问一下 cpu vtt 应该是多少伏 1.1是不是低了?
不定时掉电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