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 4PIN短路维修

楼主(2020-07-14):
4PIN供电短路,应该是上部分CPU供电部分问题,只能一个个电容拆下来试,

最后目测 这个电容变黑 ,拆除后短路解除 ,料板拆个后补上,OK

网友:
好技术  值得学习

网友A:
短路的修起来容易些,桥的问题最麻烦

网友B:
主板的 贴片电容 短路 还真是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 贴片电容 短路 还真是少见

这种比较大的电容还是比较容易目测的·~~变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修起来容易些,桥的问题最麻烦

可能是你比较厉害了。吗的我有时候修个主供电短路,开机就烧开机就烧。要么两分钟烧。
各种换还是烧。都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厉害,和我上次修的手机类似,烧鸡不出,一个个测

网友:
笔记本就经常遇到,台式主板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笔记本大短路,公共点被拉低,烧了半天没找到电容坏的,最后测得内存供电上管损坏,拆除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
贴片电容 短路 还真是少见

网友:
这样的应该比较少,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有修到过cpu供电芯片VCC电压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望闻问切,做的好啊!

网友:
有些短路故障往往只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比较大的电容还是比较容易目测的·~~变黑

楼主厉害,看来修电脑需要好眼力。

网友:
楼主心细顶一个,,,,,,,,,,,,,,,,,,,

网友:
真细心啊。。。。一般都不会注意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收藏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碰到过,不过运气好,试机的时候这个电容直接打火烧断了,赶紧拔电。测量没有短路了。直接开机,回复正常。没补电容,有影响么?大小差不多换一个就行?

网友:
考验眼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可能是通病哈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