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第一次发帖。求助华硕U4000U开机马上闪两次绿灯

楼主(2020-07-14):
拿到一台华硕U4000U,开机马上充电指示灯绿灯闪烁两次,过一会又闪烁两次,一直循环,电流马上也跟着上到400mA左右了,CPU电压正常也发热了,找不到电路图点位图,求坛里的师傅指点指点,顺有偿便求电路图,感谢

网友:
这个只有大神来了

网友A:
看你这图那边不是有腐蚀吗。先看看腐蚀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图那边不是有腐蚀吗。先看看腐蚀这一块

感谢回复,那个是松香,CPU加焊过

网友:
是板载内存吗

网友:
是的,板载内存,内存供电正常的,一开机马上闪两次绿灯,电流就直接上到400mA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B:
重复开关机吗?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复开关机吗?还是掉电?

不掉电,一直保持这个电流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目前除了集显,其他都正常,没有电路图难修啊

网友:
应该就是bios

网友C:
我手头有个进水的也是在研究维修

网友:
很有可能是重复开关机,刷个BIOS1看看呢。看你说的是VCC电压是出来了的 是吧?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这种首先刷下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个进水的也是在研究维修

找到图纸了吗

网友:
供电正常就刷个BIOS再说,看着电流我看集成内存不保了,用手摸摸内存颗粒。

网友(2020-10-11):
今天我碰到一台,开机马上充电指示灯绿灯闪烁两次后,一直闪,bios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
屏蔽掉板载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