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强劲300成功修复

楼主(2020-07-14):
接上帖,收了一大堆坏电源,今天拆了个大水牛额定300w电源,故障为不开机,检查5VSB,无电压,拆开壳子检查主板,发现待机IC,4脚对地无阻值,另外一个同样的坏电源检查此IC对地有阻值,判断为IC坏,把另一个板上同型号拆下来换上,测试阻值正常,上电SB,5V正常,短接绿黑线正常启动,各组电压正常,装上壳子,成功修复!

网友:
换下的待机电源IC的是何型号?.................

网友:
维修过的电源,也不敢上配件好的电脑吧

网友:
这待机电源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上周扔了好几个这电源

网友:
简洁明了,叙述清楚,直击要害,高效修机,可惜图不太清楚,坏的待机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只是副电源坏了,可以简单维修一下

网友:
统一回复坏的待机IC型号为:SD4841P

网友A:
有多台电源可以换就好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台电源可以换就好修的多!

还是的多修,熟能生巧,积累经验!

网友B:
主板怎么拆下来的,我拆了几个电源主板线和插座焊在一起的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怎么拆下来的,我拆了几个电源主板线和插座焊在一起的拆不下来

看哪里挡住就拆那里

网友:
哥们儿指甲这么短,你不是做维修的吧,留长一点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