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REV1.0

楼主(2020-07-14):
华硕B85-PLUS REV1.01
各电压正常就是死活不过内存,3V SPD. SMBCLK. SMDATA都有3.3V
应该缺某个信号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诊断卡代码麻烦和大伙说一下,方便给你一个思路

网友:
用内存打阻卡,多半与CPU线路有关,看图纸,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不懂得看图纸呢,我太难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代码麻烦和大伙说一下,方便给你一个思路

卡53 一直报警,BIOS刷了N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卡53 一直报警,BIOS刷了N个了

各大条件都满足就是差一个BIOS是吧?如果是的那就找一个官网BIOS找人帮你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大条件都满足就是差一个BIOS是吧?如果是的那就找一个官网BIOS找人帮你合成

BIOS已经刷N个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要不赌个桥?我出五毛我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