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7 3.0 上电复位灯快速的闪烁 跑马不断,看不情况跑了什么码?怎么修

楼主(2020-07-14):
华硕 P8H67 3.0 上电复位灯快速的闪烁 跑马不断闪烁,也看不清楚跑了什么码?怎么修?

看了点位,测电源好 电压 时钟PG 都是有3V的。。。CPU 内存 总线 这些电压也有。。。不懂怎么修了。。

网友A:
老规矩,先刷bios,不行只能老老实实按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规矩,先刷bios,不行只能老老实实按时序了

果然,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