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以后不大短了,但摸不出短路的元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4):
本来这个电感对地是4的,现在对地是50多

网友:
电感对地是4的,现在对地是50多   既然不短路了 上电试试看看这路供电能否正常

网友:
已经烧好了,所以没有温度

网友:
少断路了估计,直接上电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短路的,之前遇到过。管子击穿

网友:
烧机法不是万能的,你这样估计是烧过头了。

网友:
烧好了就可以通电了。

网友:
短路的地方烧断了

网友:
烧机电压不要高于芯片的电压,高了就会烧坏芯片。

网友:
必须保证低于原来电压,这样才安全

网友:
阻值 不太对

网友:
电流大直接断开了

网友:
哦,干它,祝你成功!